BMR摆线马达最低转速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3-08-08):
哪位有经验的行家,能否告诉我,BMR160摆线马达,最低转速能到多少?我想每秒能到0.2圈(12圈/分钟),可以稳定运行吗?

网友A:
液压马达的转速是不是要靠节流阀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马达的转速是不是要靠节流阀控制?

主要是担心速度慢到某一个极限,就会爬行。

网友:
看你选用厂家的参数,一般都有的。没有就联系他们问一下。另外就算爬行,不只是液压马达会爬行,你的执行机构也会有爬行。所以,马达的调速范围也不要奢求变化范围很大,是不是最慢和最快有个大体比例就好?不要想100:1无极调速

网友:
上次买了个摆线马达的,可以每分钟1转。

网友:
泵的排量大小可以决定转速

网友(2024-02-20):
可以考虑非圆行星齿轮马达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