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设计问题

楼主(2023-08-08):
手册上建议低压或行走机械油箱是泵排量的好多倍。但是,我的机器是行走机械,空间有限。齿轮泵排量20L,压力7MPa,带动一个160的摆线马达油箱能否设计的比泵排量小呢?我现在拥有的空间只有9L。

网友:
不行哦。你去试试看,你这个泵应该没法正常运转

网友:
做成扁长的

网友:
油箱的容积必须保证,长宽高三个方向都没有空间吗?

网友:
做好散热尺寸,小一点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