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机器人搬运纸箱,想用吸盘,但是担心纸箱撑不住

楼主(2023-08-08):
现在有个项目是要搬运纸箱,,纸箱700*700*600MM,里面东西重35KG,打算用吸盘来吸但是担心纸箱支承不住,有什么办法可以验证纸箱行不行吗?实在不行,只能用夹爪形式了

网友A:
美的,搬冰箱,也是吸,没问题

网友:
吸盘的吸力面积

网友B:
直接实物做测试?

网友C:
纸箱表面
接触面
注意点
就35KG问题不大

网友D:
拿个纸箱,放35kg重物直接测,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搬冰箱,也是吸,没问题

主要是担心不同厂家的纸箱质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实物做测试?

异地的项目,我这边没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个纸箱,放35kg重物直接测,是没问题的

主要我这边没有相同的纸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箱表面
接触面
注意点

我尽量接触面布满整个纸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担心不同厂家的纸箱质量不同

直接问厂家的纸箱从哪里买的,问纸箱生产厂家,就知道纸箱承载能有多重了

网友:
没有实物的化尽量模拟一下呗,你主要就是吸纸箱么,里面放对应重量的东西不就可以吗?核心的部分还是要前期验证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尽量接触面布满整个纸箱

尽量向外扩展吸盘的吸取区域,中心部位因纸箱翘曲会导致吸盘歪斜,漏气,另外吸盘不能用一个真空发生器,要用很多个,防止因一个吸盘漏气导致连接在同一真空发生器上的其他吸盘失压;并且相同真空发生器带动的吸盘要对边布局,防止出现相同部位多个吸盘同时失压导致纸箱歪斜,然后其他吸盘也失压。吸盘的吸力要超过吸取物体的1.5倍或者两倍,余量留大点,防止几个真空发生器失压后也不会掉下来。真空发生器不要选择太大的,不然耗气量吓人,可以用多个小点的真空发生器,一个真空发生器带动一个吸盘最好。我曾经用四个真空发生器带8个吸盘,吸5kg的塑料包,基本上没问题。塑料包的问题就是提起来后吸盘边沿会皱褶,容易漏气,刚开始用两个真空发生器,一旦漏气就掉四个吸盘,吸不住,后期用四个,漏气后就掉两个吸盘,还有6个,基本上能满足要求。

网友:
让客户提供样品不得了,这种不提供样品谁知道他啥样啊。一般两侧扣手都能抗住不坏的话,纸箱子一般都扛得住从上面吸取。

网友:
机器人吸盘搬运项目。

网友:
夹子是不是好点

网友E:
如果是滚筒线,则可以在滚筒间隙用抱叉叉起来,这样更稳定,但是需要在对应位置用同样的滚筒线放下来。这个方法很多的,不需要拘泥一种模式

网友:
吸盘选型时选择那些纸质包装使用的种类,另外负载要求选型时也会有一个最大负载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尽量向外扩展吸盘的吸取区域,中心部位因纸箱翘曲会导致吸盘歪斜,漏气,另外吸盘不能用一个真空发生器, ...

谢谢提醒

楼主:
夹子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叉子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滚筒线,则可以在滚筒间隙用抱叉叉起来,这样更稳定,但是需要在对应位置用同样的滚筒线放下来。这个 ...

是滚筒线运过来,机器人搬运码垛

网友F:
封箱扎带,几十公斤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封箱扎带,几十公斤没问题

嗯,过了封口机,是有两个尼龙带

网友G(2023-10-18):
引用 楼主:
是滚筒线运过来,机器人搬运码垛

PIAB的吸盘、海绵,配真空发生器、风机抓取纸箱码垛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PIAB的吸盘、海绵,配真空发生器、风机抓取纸箱码垛很常见: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