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错配的比例能定量么?

楼主(2023-08-08):
作者说到应变能的起因有俩,点阵错配和体积错配
1)        在7大转变(奥氏体转变、普通珠光体转变、索氏体转变、托氏体转变、上贝氏体转变、下贝氏体转变、马氏体转变)中,哪些转变是点阵错配,哪些是体积错配?
2)        还是说所有转变都包含这两种错配,而且这两种错配对应变能贡献的比例无法定量?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

网友:
七大转变名词我都知道。连一起就不知道啥意思了。

网友:
怎么没有铁素体?有托氏体吗?这个没听过

网友:
点阵错配一般都会有吧,体积错配要看新旧相的结构了,如果比体积(比如奥氏体转为马氏体这个就很明显有变化)一样的或者接近就没有了,最终这个应该是让你知道相变时是界面阻力为主还是弹性应变为主吧,我原来看到过的印象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