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筒

楼主(2023-08-09):
在一根辊筒上装一个V槽能和辊筒一起转动,这个是如何固定的呢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抱紧,辊筒不用加工。再次就是V槽件上加过孔,辊筒上配作丝孔,螺丝上死。

网友:
抱紧,辊筒一般是直接买的,用抱紧不需要定制

网友:
配摩擦橡胶圈,,,,

网友:
这个标准和非标方法都有啊,标准:买现成的有抱紧类的,或者自己做非标加止动螺丝类

网友:
一是抱紧 二是止动螺丝吧

网友:
轮与轴键连接,轮两侧用固定环轴向定位,假设轴向受力很大的话,把固定环改为衬套

楼主:
忘记加一点了,不好意思啊,要在滚筒上能容易自由调节,固定环,涨套类的都考虑过了,并不是很好调节,目前自己想的办法第一种是互锁的,类似于固定环结构,第二种就是楼上说的辊筒上加螺丝孔,但是自己觉得并不是很满意

网友:
不知道多大 快速机构也挺多 手螺丝 凸轮等等 或者装一个和轴匹配的格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