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 帮忙啊

楼主(2023-08-09):
车床,车内孔和外圆一次装夹(表打过跳动了),上三坐标测内孔和外圆同轴度错0.06mm,然后把活弄到床子上再打表,内孔和外圆同轴度0.02mm ,这是为啥啊?

网友:
这是正常,主轴同心度差,

网友:
肯定是三坐标准呀!主轴也会抖动的呀!

网友:
1、内孔和外圆是同序车削吗?
2、是否考虑夹紧压力过大;
3、夹持卡爪圆度是测量过?

网友(点评):
1.内孔 外圆同序加工 2.是轴类零件,夹持的是最大外圆,车的是端头外圆和其内孔同序加工,外圆与中心架支撑的圆都打过跳动

网友:
工件悬出多吗?

网友:
一般来说,主轴这个精度达不到 床子可以拆了卖废铁了,这个大概率跟你零件装夹有关系,最好能画一个带尺寸的零件示意图,我们再给你分析原因

网友:
孔和轴的圆度是否有误差?

网友(点评):
圆度可以 都是0.00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