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焊接件应力分析,软b求助

楼主(2023-08-09):
白色的是双P密封条,现在双P密封条压在墙壁上,整个板反面受水的压力,这个受力分析应该怎么做,求教,教会了软b酬谢

网友A:
找个教程看看比这快的多。
不信你看看能看明白吗。看样子是分析焊件。固定夹具选P的平面,载荷选受水压力的面,计算一下大小,看看零件所处位置,是否均匀分布。网格化,运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教程看看比这快的多。
不信你看看能看明白吗。看样子是分析焊件。固定夹具选P的平面,载荷选受水压力 ...

基本的应力分析我知道,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按照教程里面的只能分析最基本的,像这种我做了2个分割面作为密封条的接触面为固定面,然后反面承受压力,这样分析出来在分割面的角上会出现引力集中,晚上教程有的地方写不用管这种固定面的角上的应力集中 ,但是有的人说需要管,但是没有一个定论,这个固定面的角上的应力集中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B:
角上的叫应力歧义,不用管,计算错误而已。你要管,那些地方就加圆角,网格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上的叫应力歧义,不用管,计算错误而已。你要管,那些地方就加圆角,网格细分

这个受力是一块板上一部分受力,我用分割面来表现出那个受力区域当做固定,不是很方便做圆角,然后如果这个不管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就算除圆角外最大应力的地方为最大应力,就想图中的,角上的应力除外 最大是125mpa,然后大佬能不能加微信,指导一下,可以有奖励

网友(点评):
屈服力还没有超限,也不用管。你圈起来的地方如果是焊道,更不用管。

网友C:
这不是水利上的闸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水利上的闸门么

是的

网友:
板厚上至少应有三层单元,尽量简化一些不必要的结构,尽量利用对称条件减少计算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受力是一块板上一部分受力,我用分割面来表现出那个受力区域当做固定,不是很方便做圆角,然后如果这 ...

那些地方就是焊接点,因为焊接的地方是直角对接 所以会出现应力集中现象,现在就是不知道需不需要管这些地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受力是一块板上一部分受力,我用分割面来表现出那个受力区域当做固定,不是很方便做圆角,然后如果这 ...

如果是焊接的这些直角的地方应力超了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