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把火的名称不方便理解?

楼主(2023-08-09):
改名后是否更好理解了?尽管有点俗,但英文单词走的就是这个俗吧?请问

网友:
用调质然后加上硬度要求最简单

网友:
外行看第二列。内行看第一列。

指点江山的往往是两种人
一种是扫地阿姨
一种是扫地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