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各位 能看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楼主(2023-08-09):
初步看是  腐蚀了   上面还有部分透明油脂

补充内容 (2023-8-9 13:41):
工件是 固定的轴上面  转速大概2000r/min  中间的环部分是真空吸的,这个工件上面有个吸盘吸住客户的产品,现在是怀疑客户产品上有强酸或者强碱的残留,导致真空吸了之后,残留藏在环和铝件的中间,时间久了就腐...

补充内容 (2023-8-9 13:43):
腐蚀了!!目前客户那边没办法佐证是否有残留,所以各位坛友看看是不是这样原因   谢谢

网友A:
真正的图流,多半句话都没有

楼主:
材质铝件  上面的环不锈钢

网友:
工况呢,高速旋转?还是直接固定,还是轴向运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图流,多半句话都没有

会不会是话多了会判刑?

网友:
是想考验大家的眼力或是相机的像素

网友(点评):
像素没问题,对焦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话多了会判刑?

以为坛友都很行。

网友:
我知道原因。但我不说,只是通过意念对全球进行定向投射。就看楼主能不能感应到了!

网友:
两种不同材质的材料导致的原电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