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材料不沾面团

楼主(2023-08-09):
u=4274986419,1299145966&fm=253&fmt=auto&app=138&f=JPEG.webp.jpg 有没有一种材料不沾面团,喷涂特氟龙这个排除。

网友:
做面的时候抹点油,就不会沾手了。

第二种做法是做成面团后沾点水,就不会沾手了

网友:
超亲水镀膜

网友:
网上不是有硅胶的,做面的案板;淘宝搜一搜。

网友:
lz是准备开发什么机器?自动面团机?

网友:
赛钢材料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是做一个面团移栽机构

网友:
不沾锅的涂层,是高温烤上去的,不能接受吗?为什么?是工件无法做这种加工吗?

网友A:
聚四氟乙烯,第二防粘硅胶,第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四氟乙烯,第二防粘硅胶,第三,,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表面挂硅胶,可以吗?

网友:
不锈钢,面加油

网友(2023-11-30):
特氟龙为何被排除?

网友(点评):
铁氟龙吧

网友:
到三全思念工厂里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食品级硅胶啊大哥     成熟的材料。

网友:
四氟乙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