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技术难题,求指导!

楼主(2023-08-09):
各位大神,有没有既耐高温又没有热变形的材料,(使用位置是锅炉进口的闸板,锅炉进口烟气温度1000℃左右),目前我这边使用的是14MM厚度的310S材质的不锈钢板材,由于变形较大,导致闸板开关受阻(如当闸板关死的时候,烟气侧温度较高,另一面温度低)。现在想进行改进,将闸板机构的闸板换掉,框架不换,板厚度为14毫米,需要耐高温切无变形的材料进行更换。

网友:
参考坩埚

网友:
岩板,石棉板,水刀切割

网友(点评):
我猜烟气中有水,棉板也烂得快

网友A:
火箭推进器或是航空发动机那种材料呢

网友B:
这个工况,任何钢板都会被烧红,造成变形。要改造的话,就不能用钢板等材料,考虑用合金、陶瓷,也可改变一下闸板的结构。

网友(点评):
灰口铸铁变形小,但是耐温性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况,任何钢板都会被烧红,造成变形。要改造的话,就不能用钢板等材料,考虑用合金、陶瓷,也可改变一 ...

改变结构,310S直接硬抗,怎么可能?

搞成多层结构。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靠谱,机械设计师是万金油,不能光想着钢板。为什么高温侧不想增加一层耐高温材料呢

网友:
装热交换器降温,冷水变热水还可以提供热水洗澡。不要去考虑用材料性能硬钢,白白浪费热能。

网友:
考虑非金属或者采用中空水冷结构

楼主:
|热青茶发表于 08-09 15:11装热交换器降温,冷水变热水还可以提供热水洗澡。不要去考虑用材料性能硬钢,白白浪费热能。
锅炉在后方

网友(点评):
哦,略过就行。

网友:
耐热陶瓷?

网友:
换个思路,1、有没可能增加冷却装置;2、有没有隔热又耐高温的涂料。

网友:
想问一下,锅炉自己能加热,为啥要进1000度的蒸汽,用常温管道,阀门一关,锅炉加热,不是很好嘛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烟尘处理过程中的重回锅炉二次燃烧问题,不然不会高温烟气进入锅炉

网友:
强度,密封有要求么?

网友:
中空加冷却吧。或者换成换膨胀系数小的非金属耐火材料。没有冷却,持续加热,温度终究是会升高的

网友: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呢,如果闸门不采用隔热材料而采用导热极佳的材料,保证它通体温差不大,那么至少不会产生扭曲变形,这样是否也仍能保证顺利开合呢

网友:
我没有太多接触这种行业,也许已经有了方案你不知道。在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情况下,我想,你是不是不能用这种类似闸阀球阀蝶阀等的结构,而应该用类似截止阀的结构?截止阀的结构在密封方式方面有更大的改进空间,绝大部分零件可以放在低温侧

网友:
必须多层结构,别说这么高的温度了。家里的不锈钢锅放在燃气灶上干烧,要不了几分钟就变形了。

网友:
14厚太薄了,里面加耐火材料作为防护层

网友:
陶瓷 材料很成熟了。

网友(点评):
用于金属冶炼的温度传感器,表面都有一层石英管作为保护层。金属冶炼的温度已经很高了,可以满足这种工况

网友:
航空发动机涡轮材料也要气膜冷却,你这种还是换非金属吧

网友:
物理规律违背不了。。。。

网友: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改结构,估计是不能改的。看你这情况,可能只是生产链其中一段。加热室和锅炉是分开的,需要闸板控制调节,烟气温度这么高,牺牲密封性留大间隙给钢板膨胀可以吗?又或者中空用循环水冷却?

楼主:
|巽巽巽发表于 08-09 18:49强度,密封有要求么?
这样闸板结构,密封要求不是特别严格

楼主:
|菜鸡攻城狮发表于 08-10 14:37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改结构,估计是不能改的。看你这情况,可能只是生产链其中一段。加热室和锅炉是分开的,需要闸板控制调节,烟气温度这么高,牺牲密封性留大间隙给钢板膨胀可以吗?又或者中空用循环水冷却?
现在也没有好的办法,在考虑用高洛铸铁材料代替

网友:
目前决定最实用的就是换成陶瓷阀

网友:
建议找一下隧道炉的资料,或者厂家咨询一下,西安那边做这一块的比较多。以前见过1000多度的,每个区域上面都有,能关闭打开调节温度的。

网友:
可以考虑隔内衬隔热棉,之前做废气处理的时候,内部高温900+就是内衬隔热棉降低损耗

网友:
合金或陶瓷材料

网友:
如材料:RQTA122耐热铸铁或ZG40Cr3Ni20耐热钢等

网友:
耐热铸钢里的材料找找

网友:
别人的评论我只看了几个。
工业化考虑耐火砖的材料。其他的考虑一下小时候农村老家的炕烟炉。就是纯粘土垒起来的,下面烧煤。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窑洞,土炕。

网友:
可以参考现在的玻璃窗户,两层,使得高温与另一侧两者之间留有一定的缓冲。

网友:
好像所有材料都有热膨涨的问题吧!

网友:
310S可以用的,可以自制一个挡板阀,类似刀阀结构,上下动作,做成方的就行,上面用气缸,做密封,配水冷保护密封圈和气缸,法兰连接孔按你原来的连接孔开就行,记得做导向

网友:
非专业,但感觉这种场景应该有市场应用的成熟阀门方案~

网友:
高温陶瓷阀,应该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
这温度只能加中空冷却了

网友C:
之前做过一台热风炉,30万大卡燃烧机直烧,夹套无水无耐火材料,介质是空气,用的2520

网友:
类似陶瓷的材料都可以

网友:
之前厂里的那个真空淬火炉  一边是加热炉管道   一边是氮气管道   最后冷却的时候   气缸抽开隔断板   极速冷却加热炉   不知道什么材料的

网友:
陶瓷材质

网友:
合成石 还能隔热(380° pass) 陶瓷材料好像可行

网友:
310S材质最高使用温度就1200度差不多,你这个不变形才奇怪

网友:
刚玉陶瓷,了解一下

网友D:
加一个补偿装置吧,那种金属波纹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之前做过一台热风炉,30万大卡燃烧机直烧,夹套无水无耐火材料,介质是空气,用的2520

空气还必须是流动的吧,用于助燃预热,热量充分利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空气还必须是流动的吧,用于助燃预热,热量充分利用。

猜一下为啥他叫热风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猜一下为啥他叫热风炉

外面蒙皮温度不高,因为有风冷。
内核温度超过1000℃了吧,用的双向2520?多厚?能扛得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补偿装置吧,那种金属波纹管

金属硬扛,不是正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猜一下为啥他叫热风炉

大佬,用在啥行业?烧的啥?

网友:
别纠结了,换个这种板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佬,用在啥行业?烧的啥?

食品行业,烤地瓜来,烧天然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食品行业,烤地瓜来,烧天然气

我去,这也太高档了,用2520烤地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外面蒙皮温度不高,因为有风冷。
内核温度超过1000℃了吧,用的双向2520?多厚?能扛得住吗?

试机的时候还是比较成功的,一箱地瓜烤的流油。好像用了10个厚的板,出风温度在40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去,这也太高档了,用2520烤地瓜~~~~

当时买的时候2520也就五十来块钱一公斤,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试机的时候还是比较成功的,一箱地瓜烤的流油。好像用了10个厚的板,出风温度在400左右。

如果是烤地瓜,地瓜就直接放在机器内部了,为何还要出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买的时候2520也就五十来块钱一公斤,现在不知道了

那是N年前的壮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机的时候还是比较成功的,一箱地瓜烤的流油。好像用了10个厚的板,出风温度在400左右。

江湖传闻,地瓜人人会烤,
但烤得好吃,烤得流油,烤得炸街,那就相当具有含金量,高手中的高手了。

网友:
是不是类似于简易的闸板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烤地瓜,地瓜就直接放在机器内部了,为何还要出风呢?

一次烤一吨,类似这么个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烤一吨,类似这么个流程。

一次一吨,这个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箭推进器或是航空发动机那种材料呢

这可就不只是花钱能解决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烤一吨,类似这么个流程。

顶置鼓风机,几倍风程?没有烟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金属硬扛,不是正道。

不是硬扛,是补偿装置,你百度搜一下“补偿器”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金属硬扛,不是正道。

管道补偿器又称为伸缩器或伸缩节、 膨胀节, 主要用于补偿管道受温度变化而产生的热胀冷缩。如果温度变化时管道不能完全自由地膨胀或收缩,管道中将产生热应力。在管道设计中必须考虑这种应力, 否则它可能导致管道的破裂, 影响正常生产的进行。作为管道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补偿器在保证管道长期正常运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道补偿器又称为伸缩器或伸缩节、 膨胀节, 主要用于补偿管道受温度变化而产生的热胀冷缩。如果温度变化 ...

我用过,方的,圆的,给烟道使用。也有阀门。

lz这个应用,我认为还是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