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滑块是否会卡死问题

楼主(2023-08-09):
如图,龙门架单侧驱动,被动侧是直线导轨滑块,是不是只要滑块满足静安全系数(My>实际扭矩)就不会卡死。之前在舟山的罐头厂里看到过,是冲床的送料机构。

网友A:
试想轨道不平行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卡死现象,这好像跟My没多大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想轨道不平行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卡死现象,这好像跟My没多大关系啊?

平行度可以靠打表解决的。也可以手动边推边锁紧导轨。

网友B:
跟MY有关系,你觉得不稳就加个滑块,这种结构只要不是超负载都很稳定,还有你图里的滑轨滑块选小了

网友(点评):
是选小了,甚至可以考虑两个滑块,增加抗扭转力。

网友:
直线导轨滑块绝对不会卡死,除非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MY有关系,你觉得不稳就加个滑块,这种结构只要不是超负载都很稳定,还有你图里的滑轨滑块选小了

哈哈,只是示意,在上银样本上截的图。大佬。是不是My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C:
我感觉卡死出现的情况:
1、大佬们说的装配精度,两侧不平行;
2、龙门梁结构刚性不足的话,可能会出现一边运动另一边带不动或者不同步。(假设,龙门梁柔性,一侧一拉,变形另一边被变形力量拉着一走一停)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没问题。精度高的话。从动侧,反应慢,运动中,XY轴垂直度可能会差些。
机床都是双电机驱动,部分是电机中置驱动。
以前碰到过,龙门轴电机参数调的不同步,哐!铝横梁就基本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卡死出现的情况:
1、大佬们说的装配精度,两侧不平行;
2、龙门梁结构刚性不足的话,可能会出现一 ...

双电机不同步是有风险,但是这种单侧电机驱动,在电机上设置扭矩报警,应该不会。

网友(点评):
速度低(加速度低)应该是不会。

网友:
滑块可以等效如下图

网友D:
单导轨+模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导轨+模组?

是的

网友:
磨损了就马上卡死,这个和载荷又不是一个概念了,你滑块收到扭矩,但是两条导轨直接就是材料的挤压啊,轻载荷,加上第二条导轨的是松的导轨,就可以将就用。

网友:
卡死的情况会出现在,滑轨侧不是驱动侧,如果在悬臂端部驱动,那么在悬臂达到一定长度是,会出现类似自锁的情况,这时,无论用多大力都推不动它

网友:
按照自锁问题去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