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打开后,无法正常显示三维图

楼主(2023-08-09):
前一秒还好好地,是不是我按错了哪个功能,零件就消失了,没有压缩也没有隐藏,各位怎么才能把零件显示出来呢

网友:
剖视了吧,保存关闭再打开试试

网友:
看看零件第一个特征把,有可能被隐藏了。或者是不是建模的时候离原点太远了  按原点旋转模型的时候转到界面外了

网友:
模板没选好

网友:
应该是误按Tab键了,鼠标右键第一个特征命令,小眼睛显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模板没选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