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面透明,无法选中?

楼主(2023-08-09):
不知道什么原因,零件上的所有螺纹孔面都变透明了,点选螺纹孔面就直接选到整个零件,没办法单独选到螺纹孔,通孔还是正常的

网友A:
过滤器设置一下。

网友:
过滤器设置一下

网友:
进入零件页面,按住shift再右键,然后点击更改透明度

网友(2025-07-01):
引用 网友A:
过滤器设置一下。

这是proe上面的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