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热处理硬度的正确标注

楼主(2023-08-09):
看到一个图纸中的的热处理要求是59-64HRC,但是我平时制图中写的是HRC+所需硬度,也没有人提出这个有错误,我在别的大神的文件里面也看见有HRC+所需硬度。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正确的书写方式是哪个?

网友A:
你的是错的,,人家是对的。大约89年制图国家标准改过来的,你多大了?跟谁学的?对,1989年,34年前。

网友:
之前的图纸多数写HRC多少,橡胶A多少°。

网友B:
不同的表示方法,代表着不同的检测方法和仪器。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数值和硬度标识谁在前谁在后,不是HRC,HRB,HRA的区别

网友C:
我刚上班时,好不容易弄清了这些,八几年就改了。我们前边学的是光洁度,“花几”,现在是粗糙度...。要适应一段时间的。不过你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错的,,人家是对的。大约89年制图国家标准改过来的,你多大了?跟谁学的?对,1989年,34年前。

我二十多,这个问题我公司带我的前辈他也是这么标的,他三十不到,我看见很多社区其他大神也有标HRC在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表示方法,代表着不同的检测方法和仪器。

前辈,所以这两个表示方法都对吗?能不能详细请教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上班时,好不容易弄清了这些,八几年就改了。我们前边学的是光洁度,“花几”,现在是粗糙度...。要适 ...

我年纪不大呢,我来这家公司的时候,他们原本的图纸都是这样标的,学校里估计是我没学精

网友D:
机械标准JB/T 8555-1997 里面的3.4有表述,数值在硬度标识前面【60~65HRC】

网友E:
查最新标准就行了,有的是老习惯,比如“淬火”怎么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标准JB/T 8555-1997 里面的3.4有表述,数值在硬度标识前面【60~65HRC】

根据您的指引查到了,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最新标准就行了,有的是老习惯,比如“淬火”怎么读

哈哈,这个我知道,有的老师傅叫蘸火,但是现在年轻人都叫淬火了吧?

网友:
数字在前,HRC洛氏硬度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