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条摇摆椅子,技术难题

楼主(2023-08-09):
做一条摇摆椅子,屁股坐上去需要前后左右各个方向转动倾斜小于30°,还要自己屁股到一个角度时,在这个角度可以通过螺丝或者把手锁住。承载100kg,目前灵感鱼眼轴承或橡胶软柱实现转动倾斜,

网友A:
推荐半球凹撑住半球凸,似乎固定的时候更容易做到

网友:
这个有点挑战性,做两个垂直的扇形盘,盘上有弧线槽,螺栓穿入弧线槽,需要锁定位置的时候拧紧螺栓上的手轮,用一根弹簧支撑座垫,座垫可以圆锥摆动调位,在弹簧下端内的支柱外设置内圆锥限位30度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半球凹撑住半球凸,似乎固定的时候更容易做到

参考转向球头结构,100千克就是1000N,30倾角,就是500N,高度算600,就是300牛米,力不算大

网友:
在坐垫下面周围弄四根连杆,连杆连接地面四个方向的滑块,滑块再分别固定到地面四个方向的滑轨上,调到合适的位置就锁紧滑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