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过程具体是如何的呢?

楼主(2023-08-10):
为了追求洗澡的舒适性,现在的花洒顶喷都是挺大的,越大也就意味着关闭龙头之后里面的存水越多。使用完毕之后,花洒内部的气压和大气压处于平衡状态,所以里面的水暂时不会流出来,等过一段时间失去了平衡存水就流出来了。

请问,“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过程具体是如何的呢?

关水后,由于惯性,让水管中存在真空,所以液柱不掉下来,但由于随着空气不断渗入,导致真空不断补入空气,所以液柱掉了下来。这么理解对么?

网友:
首先一直是不平衡的,关闭后受内外压力的影响回让水无法大量流出,但水的张力会让水缓慢聚集在喷头口,空气不然侵入内腔,最终受负压吸住的水就会全部流走

网友:
关水后,由于惯性,让水管中存在真空,所以液柱不掉下来,但由于随着空气不断渗入,导致真空不断补入空气,所以液柱掉了下来。这么理解对么?
这是胡扯。惯性是啥,是指物体保持原有运动状态的能力,原有的状态是什么?向外流动啊。
空气不断渗入,这是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