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不规则曲面如何打孔与标注工程图

楼主(2023-08-10):
solidwor不规则曲面如何打孔与标注工程图

网友A:
出个图看看,打孔的话可以创建一个平面,孔的位置选在平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个图看看,打孔的话可以创建一个平面,孔的位置选在平面上

曲面

网友B:
要看你的产品工艺,你的孔需要怎样的,基准参考在哪。就像在一个半球上打几个孔,那孔是垂直于平面打下去还是跟切面走呢,这就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个图看看,打孔的话可以创建一个平面,孔的位置选在平面上

我这个展不平   大师 能有什么方法把这个展平吗

网友(点评):
我工作也没多久,你这个是钣金么,sw钣金功能倒是有展平式,这个不能直接生成工程图标角度半径什么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产品工艺,你的孔需要怎样的,基准参考在哪。就像在一个半球上打几个孔,那孔是垂直于平面打下去还 ...

这个模型如何先展平呀

网友:
不规则曲面,我一般用旋转切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型如何先展平呀

为什么要展平呢,做一个辅助面,直接从辅助面打穿过去就好了
要看你零件是怎么成型的,是钣金还是冲压还是注塑

网友:
怎么可能是不规则的曲面,难道这零件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只要是加工成的,就是规则的。

网友:
先搞清楚开孔的用途
在考虑生产的工艺方式
然后来确定孔怎么绘制和标注。切除和特征孔的方式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