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如何把下面的模型展平

楼主(2023-08-10):
大师们如何把下面的模型展平

网友:
难度有点高

网友:
似乎只能展开成三片?

网友:
弧线,是交界面。钣金基本不能处理在弧线上折弯。分三片是有解的。

网友:
用钣金命令做能有个“平板型式”,那个解除压缩就是展开了,你工程图视图调色板里也可以选择平板式拉出来

网友:
传模型啊,而且你这个是实体,不是曲面呢?sw是有曲面展平功能的。

网友:
NX一步成型

网友:
曲面展平啊

网友:
曲面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