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芯焊优缺点请教

楼主(2023-08-10):
各位老师好,
请问药芯焊与其他焊接(比如MAG,MIG,TIG等)的优缺点是什么?适合什么金属的焊接?

网友A:
药芯焊丝相比较与实心焊丝,成本高,但是保护气体是纯CO2,相对便宜,焊接厚大焊缝,药芯焊丝需要后热消氢。

网友:
好焊,焊缝美观,,,,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药芯焊丝相比较与实心焊丝,成本高,但是保护气体是纯CO2,相对便宜,焊接厚大焊缝,药芯焊丝需要后热消氢 ...

谢谢老师!

网友B:
就拿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来说,异种钢材质304、Q235B。使用ER309实心焊丝焊接,焊完立马就裂了,找不到原因,问厂家,厂家都说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后面换成药芯的就好了,到现在没搞明白。

网友:
药芯就是防氧化的一层药皮,可以防止焊道氧化

网友:
药芯贵,其他都好,

网友:
1、裂纹是焊接过程中出现的还是焊后出现的?2、层温控制了没?
3、电流电压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拿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来说,异种钢材质304、Q235B。使用ER309实心焊丝焊接,焊完立马就裂了,找不到原因 ...

1、裂纹是焊接过程中出现的还是焊后出现的?2、层温控制了没?
3、电流电压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