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处理行业密封条的选择

楼主(2023-08-10):
此为污水处理设备,下面白色是一个滤布(高分子聚合物),是运动的,污水落到滤布上,污水中的杂质被滤布拦截,图片采用的是4毫米厚聚氨酯密封条,密封条主要用来封水,也可以封渣,新密封条刚装上时效果很好,但运行一两周之后就会像图片一样出现严重变形,导致密封条与滤布出现缝隙,效果非常差,后来采用3毫米密封条,因为薄的比较柔软,但也会出现变形,且薄的密封条寿命也短,以前也采用过聚四氟乙烯板材作为密封条,但聚四氟乙烯与滤布摩擦比较严重,滤布寿命会降低很多,现在就想有没有一种材料既柔软不变形,还耐磨;或是改变一种封水结构也可以,目的就是封水封渣效果好,耐磨寿命长,对滤布摩擦小提高两个相对运动件的整体寿命。

网友:
密封条时间长了就会发硬

网友A:
是不是温度高了导致变形厉害?做个结构把密封条固定下?采用多道密封可行吗?

网友B: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

还没解决呢,看看万能的网友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高了导致变形厉害?做个结构把密封条固定下?采用多道密封可行吗?

温度不高,运行起来里面全是水,高不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