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节传动问题咨询

楼主(2023-08-10):
想用一个电机驱动两个有夹角轴的转动,了解到单轴万向节的输入轴与输出轴转速不是等速的,所以改为双极万向节,等速条件有两个,如黑白示意图;
我的设计见模型,需要输入和输出有夹角,模型中红色轴是输入轴,绿色为输出轴,两者与蓝色轴线在一个平面,而且夹角一致,想问一下输出轴绿色的转速和输入轴红色一致吗?

等速条件

等速条件

网友A:
只要不是特别精密的传动,速度差都可以忽略。倒是你这样的结构容易联轴器卡死。最好是做个锥齿轮传动,要是非用联轴器,不要用两个十字轴的,只要一个十字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特别精密的传动,速度差都可以忽略。倒是你这样的结构容易联轴器卡死。最好是做个锥齿轮传动,要是 ...

谢谢大哥,我同事也这么建议的

网友(点评):
200元的万向节就解决了,搞成锥齿轮就得2k还不一定打住,你还得设计好几天,你说合适不

网友(点评):
调整下结构,实在不行买减速箱,也比自己做合适啊

网友(点评):
建议一个十字轴就可以,这种双十字轴成本太高了

网友B:
看你图上的角度,只用一个十字轴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图上的角度,只用一个十字轴可以完成,

一个十字轴会出现不等速问题,而且十字轴的角度不能过大
考虑到这两个问题,我改为双极十字轴,减小每级的角度,但是速度不知道会不会等速,特来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十字轴会出现不等速问题,而且十字轴的角度不能过大
考虑到这两个问题,我改为双极十字轴,减小每级 ...
(ง •̀_•́)ง:;两级十字,互相错开45°角度

网友C:
红线与蓝线夹角A,蓝线与绿线夹角为B,A=B,转速就相等

网友(点评):
A=B时,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红线与绿线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线与蓝线夹角A,蓝线与绿线夹角为B,A=B,转速就相等

夹角A=B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输入轴与输出轴平行,这个时候是等速的;

另一种是像我这次设计的这样,我不确定是否等速,所以来请教

网友(点评):
所以你得确定角度是不是相等,你看如果现在角度相等,右边绕轴心旋转一个角度就不相等了

网友(点评):
所以平行的时候是最容易保证角度相等的,你这种情况要调整好角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十字轴会出现不等速问题,而且十字轴的角度不能过大
考虑到这两个问题,我改为双极十字轴,减小每级 ...

如速 度要求精度高或转 速 快,可以考虑用伞齿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速 度要求精度高或转 速 快,可以考虑用伞齿结构

伞齿轮属于非标定制了,锥度7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