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对各种退火工艺的通俗解释,请大家修改和补充下。

楼主(2023-08-11):
个人对各种退火工艺的通俗解释,请大家修改和补充下。

网友:
不错

网友(点评):
还不错,起点过来的见什么都不错

网友:
我支持这样的技术贴

网友(点评):
你管这坨叫技术帖

网友:
基本是说到点上了

网友(点评):
完全都在胡说八道好吗,完全暴露了这家伙的成色。谁叫好谁露底

网友(2023-11-09):
您好!请问铝合金退火的最高温度能达到多少度。现有直径780mm的铝合金材料φ780*φ300*100,用于做大型CBN砂轮的基体,CBN磨完后基体可回收再利用,旧基体需入炉高温烘烤,把CBN磨料及粘胶烧掉,表面处理干净后再用作CBN砂轮基体。目前是用400度烘烤,要烧五六个小时,粘胶还经常不能完全去除。温度设置过高担心影响材质,希望材料可以多次烘烤和再利用。温度高低、保温时间、与铝材质的力学性能之间的关系,请教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您是这方面的专家,特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