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铣U型孔加工变形怎么调整?

楼主(2023-08-11):
大佬们,这种缺陷该怎么调整啊?

楼主:
重设机床原点之后就变成这样了,用的是6个的刀,目前对第二张图的孔降低了进给速度,虽然看起来没那么离谱了,但是毛刺很大,做的还是量产件

楼主:
机床主轴X方向跳动10个丝,Y向跳动才几个丝,更换刀具、嗦嘴,让刀下深一点都解决不了,大佬们,这样是什么原因啊,怎么才能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床主轴X方向跳动10个丝,Y向跳动才几个丝,更换刀具、嗦嘴,让刀下深一点都解决不了,大佬们,这样是什么 ...

数控机床轴向跳动有10个丝那么大,要么大修,要么当废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机床轴向跳动有10个丝那么大,要么大修,要么当废铁了

粗加工,要求低🤣🤣

网友:
用短一点的刀会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