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加工U型孔变形该怎么调整

楼主(2023-08-11):
大神们求助啊,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A:
等 什么,机器当铁卖掉吧,这种是丝杆间隙过0.5才会这样,要么是一直没打油,导轨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 什么,机器当铁卖掉吧,这种是丝杆间隙过0.5才会这样,要么是一直没打油,导轨卡了,

🤣🤣🤣粗加工,要求低,导轨确实有问题,风琴罩破了还没换,铝屑很容易进去,我把变形的程序段进给调慢了,肉眼看起来问题不大了,谢谢大佬了

网友:
哈哈哈,这铣的孔还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