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型号

楼主(2023-08-11):
这个规格的同步带轮各位老大知道型号吗?皮带S3M,带宽60,32齿数

网友:
不同牌子型号有差异,去米思米,,怡和达直接找

网友:
同步带轮属于半定制类型,要确定齿形,后期根据需要加工孔

网友:
免键胀套型同步带轮

网友: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啊

网友:
这参数不都有了吗?还需要啥???

网友:
米思米 怡和达

网友A:
找生产带轮厂家的样本,根据量的尺寸核对一下是那个齿数,再画简图给厂家定做就行了。皮带S3M,带宽60是怎么知道的?32齿数可以数出来,你这打算叫大家看啥

网友(点评):
带宽60是怎么量的?这也能忽悠吗

网友(点评):
这个是从IAI电缸上拆下来的,想要知道他是什么品牌的,想买原厂原型号

网友B:
总厚12,带宽60
请你喝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生产带轮厂家的样本,根据量的尺寸核对一下是那个齿数,再画简图给厂家定做就行了。皮带S3M,带宽60是怎 ...

忘记标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厚12,带宽60
请你喝哇哈哈。。。。。。。。。。。。。。

按米思米筛选上写的单位,忘记标注了

网友:
这带宽有60?10mm吧

网友:
222是节线长度mm吧,有的习惯标齿的数量,可以折算成节线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