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叠放,捆扎设备

楼主(2023-08-11):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图片是同步带,型号有大有小,目前是混乱一起的,要求需向图一那样摆放,并捆扎。可先实现摆放功能,后面在实现自动捆扎,装箱,封箱,码垛。论坛有这样设备的公司,或者设计工程师可以和我联系。思路:可以先通过某中方式将皮带每条自动分开。

网友:
人工分呐,

楼主:
目前就是人工分,叠,捆扎,装箱,想上自动化,

网友A:
首先,你产品下线的时候要先分开,然后再讨论后面。
要不然堆在一起,形状还不固定,位置随机,视觉估计都识别不出来。
还有,你预算多少?能接受的价位是多少?

网友:
来料方式如何?一根一根就好做

网友:
这个不好弄

网友:
上面4#提的好,准备多少预算来做?钱到位了都不是事。
上两台6轴机器人,加上三目相机或者激光3D相机来识别后,一台机器人抓取。另一台辅助摆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产品下线的时候要先分开,然后再讨论后面。
要不然堆在一起,形状还不固定,位置随机,视觉估计都 ...

(๑•̀ㅂ•́)و✧:;他说得对啊!

网友B:
产能要求多高?来料方式怎样?个体差异多大?预算多少?
有些工作,就适合人干,非得上自动化,吃力不讨好。
我就遇见过一种情况,本来一个人干的活,就是强度稍大但不是吃不消,改成机器自动化后,配两个人,一个上料,一个处理不良品。花了机器各种费用、电费,还要再搭上一个人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产品下线的时候要先分开,然后再讨论后面。
要不然堆在一起,形状还不固定,位置随机,视觉估计都 ...

产品下线时候如果就分开的话,因产量较大会占用中转车太多,没有多少空间。大小爱哦的区别是他的规格型号不一样,目前不同型号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能要求多高?来料方式怎样?个体差异多大?预算多少?
有些工作,就适合人干,非得上自动化,吃力不讨好 ...

目前人工有4个人,且是年龄较大。(就叠放工序)如果后续在实现捆扎,装箱,码垛还可以去掉3个人。预算方面因为只是清楚流程和动作,对设计不懂,费用主要的方面应该就是硬件的设计和制作,控制电路相对来说较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