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电气工程师

楼主(2023-08-11):
门外汉请教,电气工程师能干维修电工的活吧?这两者都能用万用表,能看懂电路图,会些常用电路就行了吗?

网友:
因人而异。有的人啥也会,有的人啥也干不好,没法对比

网友:
我觉得第一点是要知道各种危险...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维修电工是哪方面 的 。
二极管、三极管的电路图  和继电器、电机等的电路图,是不同的。

如果是电气柜这类的,那电气工程师绝对对口,胜任没问题;
如果是电路板这类的,那电气工程师就有点不对口了。

网友:
你说的那些叫《电工》,电气工程师可不止是电工,整个工厂/生产线/设备的电气设备控制才能称的上电气工程师,电工应该是电气工程师的最初级阶段(会接线,会用万用表,会看电路图)

网友:
电气工程师只会这些肯定不行啊,像接线,用万用表看个电路图什么的是很基础的学徒工干的事情。我是做非标自动化的,像我们技术部里面点气部的据我所知他们要会的东西有,电子元器件选用、plc这些东西的选用,电路原理,传感器选用,程序编写,人机交互,现场调试,后期优化这些都要会,涉及的知识面也很多的
简单来说就是一台设备除了机械部分之外所有的电子的电气的东西全部是电气工程师负责,从电机的程序到气缸,再到传感器,plc,总线,机器人,很多东西的,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学什么
《电路原理》、《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电机学》、《高电压技术》、《电力系统分析》、《电磁场与电磁波》、《单片机技术》、《电力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计算机控制系统》 部分高校按以下专业方向培养:电机与电器、供配电技术、煤矿自动化、输电线路工程、城轨交通电气化、电力工程与管理、注册电气工程师、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新能源装置运行与控制。
·干什么
电力类企业:电力工程、电气工程、硬件工程、电气设计、自动化技术、电力系统开发、技术开发、设备制造、设备维护、生产管理。
所以电气工程师学的种类上那肯定远远大于电工,但也可能有的电气工程师可能还不如电工

网友A:
同问  机械工程师能干钳工或者焊工 钣金工,机加工的活吗

网友:
写程序也要看写的好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机械工程师能干钳工或者焊工 钣金工,机加工的活吗

能干。本人就是从钣金工过来的,这几个工种,不需要系统性的知识,一学就能上手。

网友:
      我是电气工程师,干过PLC,变频器,人机界面触摸屏编程,维护维修,电气图纸设计,电气电子元件选型,装过电子应急灯,刚来公司时候没有人可用,我自己一个人打孔,压线鼻子,裁切线槽,砂轮机磨切导轨,制作标签,接线调试,挂到立柱上,打孔攻丝,简单的低频电子线路设计,修过电子线路,90年代给成都金河街的电子报投过稿,拿了20块钱稿费,星期天买菜烧菜,研究彩票,学奇门。。。。。。。。。

网友(2023-09-15):
电气工程师能不能干电工的活,需要老板来说。你说了不算吧

网友:
可以的,电气工程师据我了解干维修问题不大,属于电工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