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10同步带和AT20同步带有什么区别!各自的特性是什么?

楼主(2023-08-11):
厂里有一台机器下面用AT20的同步带输送玻璃!上面用AT10的同步带压紧玻璃与下面同步带同步运动。想问问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的同步带呢?有什么考究吗?

网友:
是不是输送功率不同啊

网友:
同等宽度下,模数大的负载能力更强一些

网友:
有可能他们库存剩了一条AT20,就锅下米了,哈哈

网友:
考究个毛啊,我就是玻璃设备厂的,同步带真心随便选啊   S8M  H型, AT10  AT20,PPR8。真心就是看心情弄的 AT10的 转弯半径小点吧  估计就放上面压了

网友:
同步带后面数字越大,传递的功率越大,也就是抗拉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