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问题

楼主(2023-08-11):
汽油机或柴油机震动问题如何解决?比如,汽油机或柴油机震动造成机械作业不稳怎么解决?

网友:
首先,是振动,不是震动
然后这两个不是一个问题。动力源的振动只能靠厂家来解决。
设备安装动力源后振动是一个很复杂问题。能肯定一点设计肯定有问题。需要从整机质量,动力源布局方式、安装方式、减振方式等方面入手解决。

网友:
桥梁振动通用解决办法,在桥梁下面垫支座,从而来减轻振动对基础的损害

网友:
加阻力器来改变阻尼比减震,护着换振动小点的发动机。

网友:
改成油马达,柴油机负责驱动液压泵

网友:
(๑•̀ㅂ•́)و✧:;什么样振动你能接受!?
像汽油车、柴油车那样振动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