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大神,Catia你们都用的什么鼠标,或者说怎么旋转啊。

楼主(2023-08-11):
新手咨询大神,Catia你们都用的什么鼠标,或者说怎么旋转啊。
滚轮+右键  来旋转,太遭罪了。

网友A:
习惯就行了,有啥遭罪的

网友B:
普通鼠标啊,假如你只接触过catia,你就不会觉得难受了。
所以呢

网友C:
普通鼠标就行,用久了就好了

网友D:
4键、5键鼠标,可以了解下。
记得以前用过一个鼠标,有拇指键,专门用来三维旋转

网友E:
3D鼠标,垂直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就行了,有啥遭罪的

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鼠标,垂直鼠标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4键、5键鼠标,可以了解下。
记得以前用过一个鼠标,有拇指键,专门用来三维旋转

好的,大神,我又发现一个问题,我的输入命令的地方怎么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鼠标就行,用久了就好了

感谢大神!又出来一个问题,突然发现,怎么输入命令的地方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鼠标啊,假如你只接触过catia,你就不会觉得难受了。
所以呢

好的,感谢大神!我的输入命令的地方,怎么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