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BOM 两个子装配体中的相同零件的数量为什么只有1

楼主(2023-08-12):
同一个子装配体, 装配于一个大型装配体中,在做工程图时,明细表需要用到缩进,包括子装配体和零件都要显示,但在工程图的材料明细表中,相同子 装配体有显示数量为2件, 但子装配体中零件数量却只有1件,不知如何设置,或者做方程式来实现

楼主:
表达补充,数量是2的为装配体,数量为1的是装配体内相同零件的数量, 却只有1

网友:
sw自带的材料明细表好像不行,我们用的插件实现的功能,你可以试试,叫凯元工具,有些功能要付费。他有个bom表功能,里面的零件和装配体都可以识别到,不管你装配体里怎么折腾数量什么都对的上

网友:
这个 装配的数量为2 ,而在这个装配体中这个零件为1个,
如果你想要所有汇总的话,用缩进那个 第三个选项,但是这个选项直接平铺开,没有装配层级关系,

如果要求层级关系,这要表达没有问题,如果你手动把下面那个零件改为2,那就意味着再这个装配体中这个零件的数量为2,你统计BOM的时候数量会多一倍,一般装配层级下零件的数量就是,这个装配体单套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