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帮助

楼主(2023-08-12):
上下两个件是固定在绿色的板上面的,中间可移动的,在安装的时候有什么装置能确保我中间的跟上下两个件是同心的呢

网友A:
全部空心,插入一条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空心,插入一条轴

中间那个带镜片的

网友(点评):
什么镜片呢倾角一下,精度一般能达到多少

网友B:
调心治具,你理论设计肯定是同心,但是如果加工保证不了,你需要做出一个固定,一个可调,通过调心治具来调整后,把可调的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心治具,你理论设计肯定是同心,但是如果加工保证不了,你需要做出一个固定,一个可调,通过调心治具来调 ...

这个有成品工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