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

楼主(2023-08-12):
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这样设置可不可行

网友:
这样稍好些

网友:
不知道你用来做啥,只能就你的图小改一下

网友:
负荷稍大建议布置并排2个轴承

网友:
如果让我设计,我一般不会采用这种结构。会采用轴固定在支撑板上,只有齿轮转的结构

网友A:
类似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样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齿轮内控放轴承吗

网友:
如果是惰轮,受力不大,可以用一个轴承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齿轮内控放轴承吗

将轴焊接在支撑板上,这样的方式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轴焊接在支撑板上,这样的方式可行吗

也不是不行,只是对垂直度有了更高的要求,焊接的时候容易造成浪费,工艺难度提高了。

所以还是不要焊接的好。

把光轴做成台阶轴,卡进固定板,后面在用一个板限位,

网友B:
滚字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轴焊接在支撑板上,这样的方式可行吗

不要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字错了

网友:
轴要便于拆卸,安装

网友:
齿轮都不说什么类型?转速和功率多大?你主要担心什么问题

网友:
看受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