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与花键套

楼主(2023-08-12):
Dear:
         花键轴与花键套配合,测试是轰壶声,抖动,不知道如何什么原因,烦请大家看看,支支招,谢谢!

网友:
轰壶是什么,这能看出什么?也不是二维图,也不是三维图,也不是实物,这能看出什么?千里眼?

网友:
怎么支招?没图,没音频?!是设计问题?制造问题?测试问题?

网友:
什么工况条件?测试没有数据吗?
轰壶声儿,你在这说评书呢?

网友:
这是什么类型的花键啊,看起来像摆线的

网友:
渐开线花键精度有问题,间隙过大有偏心造成内啮合现象

楼主:
Dear:
         非标花键轴,为了好配合,放大间隙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花键,非标的随意配的吗,按标准的渐开线去做估计就不会了

网友:
抖动无非是同轴度和精度的问题,你把间隙缩小,精度提升自然就没了

楼主:
Dear:
      两个两件零件是经常拿取的,间隙小了,卡拿不出也难搞

网友(点评):
据说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式,CAXA软件上专门就有关于齿轮的模块,输入参数就能自动生成模型,不过我安装这个软件,没尝试过,经常用到齿轮的话,可以考虑尝试。

网友A:
渐开线花键画轴套或者花键的话,可以参考这个链接的一些公式。https://wenku.so.com/d/9f3d7a9db5fd8933d98ce99d3134cf98?src=www_rec
之前做电机标定测试,经常会加工轴套或者花键,都是根据模数,齿数,压力角这些参数绘制,然后发供应商线割加工,基本没出过什么差错。不过加工内花键的时候,内花键小径要增加0.2mm,具体我这有一份之前做项目用到的案例,可以作为参考。
https://pan.baidu.com/s/1MZXo0uXUL4ZnhAUWCmoAMg
提取码:udy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渐开线花键画轴套或者花键的话,可以参考这个链接的一些公式。https://wenku.so.com/d/9f3d7a9db5fd8933d98 ...

论坛的目的也不仅仅是用来偶尔吹吹牛皮的,更多的还是分享与传承,这样整个行业才能不断往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渐开线花键画轴套或者花键的话,可以参考这个链接的一些公式。https://wenku.so.com/d/9f3d7a9db5fd8933d98 ...

Dear:
       感谢分享,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