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工程图中标注的时候,有时候选不中线?

楼主(2023-08-13):
比如时候想标注一个直径,点了其中的一个边线,另一个边线就很难点上,有时候需要放大很大才行。不然啊,就直接是选中第一条线的长度了。

网友:
有时候不报错,所有边都展开了,就是一条边没展开,更祸害人。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
本来就放大清楚再标注

网友:
选不到缩放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那你可以试试反过来,先选难选的线再选容易选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试试反过来,先选难选的线再选容易选的线

我经常是选了一条线另一条就很难选中,反过来选也是一样,不管先选哪条,始终有条线很难选

网友(点评):
那你试试在线段周围,右键,选择其他,看看有没有你要选的那根线。 或者是选择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