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计思路是怎样一回事?

楼主(2023-08-13):
本人在一家专业生产玻璃加工设备的公司上班!有一位同事在设计一个机械结构!领导看见他的结构模型后说,你还是用非标的设计思路来设计是不对的,所以想知道非标设计思路是什么呢?

网友:
有标准,谁还费事去搞非标?这种说法就不准确。恐怕这哥们还是有什么参数没搞明白,所以才去费事。不过话说回来,自己兄弟,为了少啰嗦,领导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处理不就行了

网友:
就比如需要设计一个专用的减速机,但是没有现成的,这不就要从头开始吗?如果能借鉴,谁都知道可以借鉴啊。

网友:
那个同事,就是lz自己吧

网友(点评):
(っ◔◡◔)っ :;看破别说破~~~~~~···

网友(点评):
我有一个朋友

网友(点评):
无中生友系列

网友A:
现在排标,都是找一堆现成的东西,搭一个积木,来实现某个功能。而不是为了实现这个功能,自已去设计一套东西。
积木,现成的。
设计的,未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排标,都是找一堆现成的东西,搭一个积木,来实现某个功能。而不是为了实现这个功能,自已去设计一套东 ...

如果能借鉴过来完全满足需要,搭积木也是省时省力的办法。就怕不适用,想搭积木也搭不了。有现成的气缸就可以用,不需要自己设计一个通用的气缸。能找到合适的零件借用过来正好能用上,这也是一种能力

网友:
非标思维=接装,搭积木, 自己负责做个架子

话又说过来,现在这个时代,各模块己经很成熟,价格高中低都有,何必挑战专业呢,到时价高又不稳定

网友:
领导就是神经病    有参考图就拿出来啊    几个参考图的机构  凑在一起     就完事了

网友:
尽量模块化,能够进行复制拓展,磨边机,清洗机这些很容易标准化的东西,实在没必要去做大的改动。其他传输设备和上下片零部件能通用 就通用,加工范围大一点,场地允许的情况,都没必要去改设备尺寸,不要为了细微尺寸去调整机器结构

网友:
尽量用现成的
搭积木

网友:
模块化设计,尽量把缓冲时间留给核心功能的验证,如果有新设计的模块也尽量求稳,产品设计不需要严格去考虑成本,实现功能是最主要的目的

网友:
能买的绝不自己做,能借鉴的绝不自己设计;除非一无参考可借鉴二无成品可购买。

网友:
领导艺术
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你对行业不熟悉
人事说是想打压你工资
领导说是想打磨你菱角
同事说是想打击你卷劲
大家都说你赶紧跑路

网友:
所有的设备 都是解决工艺

按照现场的工艺流程要求 用机械 结构 传动等来实现工艺完成

思路也就是这个思路,如何布局 设计 规划 用设备来实现完成工艺流程

网友:
尽量用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