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如何防止掉出?

楼主(2023-08-14):
请教各位大侠:
如下图所示,每个工件都需要做密封性测试,做了一个盖板工装,放入一个密封圈,盖板压紧工件然后充气做密封测试。
问题:密封圈有掉落风险,如何防止密封圈掉出?或者有别的密封形式能解决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A:
手册里找的,我也没用过,你如果做成这样,记得回复下好不好加工。

网友(点评):
你就是活菩萨

网友(点评):
是在哪个手册里找的,能共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
燕尾槽

网友(点评):
O圈线径2.65或者3.55,内径100-400,燕尾槽那一点点凸出好加工吗?

网友:
密封槽底部打点胶呗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燕尾槽 单边就可以,或者调整尺寸

网友(点评):
O圈线径2.65或者3.55,内径100-400,怎么调整尺寸啊?

网友:
工件和工装能不能反过来装?

网友:
有防脱落的密封胶垫就是大了点
你为为啥一定要装在盖子上
你吧胶圈放盒子上不行么

网友(点评):
下面那个是工件吧

网友:
正常的工件要做密封吧,产品没IP等级要求?

网友:
(๑•̀ㅂ•́)و✧:;
密封槽和密封圈放置下部工件,
或者,
上部工件密封槽开成燕尾槽

网友(点评):
1.工件不允许再加工密封圈槽 2.O圈线径2.65或者3.55,内径100-400,燕尾槽那一点点凸出好加工吗?

网友B:
你这图很危险啊。。。。。密封圈的槽不是该比密封圈截面大一些嘛。我学的时候还觉得教材是错的,仔细一查,原来我是错的。

网友C:
(ง •̀_•́)ง:;密封圈槽内涂胶,
用于密封的硅胶。

网友:
燕尾槽铣刀直接铣燕尾槽

网友:
在加O圈的盖板凹槽里侧加一个可以将将压住O圈的压板(挤住O圈就行)就可以了,既有O圈安放的空间,也可以挡住O圈掉下来

网友:
气密压力多大呢  压力不是很大 可以选择软圈(比如硅胶),让O型圈“涨”在槽内 没什么问题 但前提是要知道工况

网友:
可以交换位置吗

网友:
倒过来,工装放在下面,气孔开在侧面不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是把密封圈内径比槽小2个毫米左右

网友:
燕尾槽或者侧顶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找的,我也没用过,你如果做成这样,记得回复下好不好加工。

特瑞堡密封

网友:
可以用聚氨酯板做密封,内嵌或者压紧都可以。

网友(2024-08-19):
引用 网友C:
(ง •̀_•́)ง:;密封圈槽内涂胶,
用于密封的硅胶。

大佬,请问一下如果是动密封的斜面和O圈密封,应该如果防止O圈脱落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很危险啊。。。。。密封圈的槽不是该比密封圈截面大一些嘛。我学的时候还觉得教材是错的,仔细一查, ...

按照设计规范确实沟槽宽度需要比密封圈直径大点

网友:
我们是用,密封垫结构,这样想怎么固定都行,反正是自己用的测试设备或者夹具,达到密封测试条件就行,又不是客户的标准产品有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