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一篇的万向节后,遇到伞齿轮设计问题

楼主(2023-08-14):
我需要伞齿轮 1比1速比;40度传动;

如图所示输入轴红色与输出轴绿色夹角为40度,把这个传动改为锥齿轮传动,这样的锥齿轮锥度多少?

夹角40度

夹角40度

网友:
70度。。。。不要恶意提问,我猜的。

网友:
为了方便加工制造,一般伞齿轮的角度都是90度。

网友:
节锥角70°

网友:
其实没明白万向节为啥会不等速,第一节转一圈难道第二节不是转一圈吗?

网友(点评):
不等速万向节是指十字轴万向节。非等速万向节是指万向节连接的两轴之间的夹角大于零,输出轴和输入轴以变化的瞬时角速度比传递运动,但平均角速度相等的万向节。非等速万向节是万向节的一种

网友(点评):
明白了,感谢指教

网友:
轴交角40度的直伞就行了,齿数模数根据空间来定

网友:
才出狼窝又入虎穴难度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