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转化问题请教

楼主(2023-08-14):
为什么solidworks工程师图另存为CAD后 原先工程图中零件公差都没了  另外CAD在模型里线型还好 转变到布局里线变得很粗 怎么设置 请教各位大侠+ r( l2 a5 [3 d& c4 T

网友:
为啥要转到CAD?

网友:
你要是看的话直接转pdf就行,要是客户要求要cad就自己手动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