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校核计算

楼主(2023-08-14):
如图,提点意见?是否合理

网友A:
我觉得的吧,这个单位要是写的话都写上,还有就是改一下颜色,就是哪些是需要输入的值(比如绿色或者蓝色),那些不能改变(比如红色或者棕色),哪些是输出值之类的

网友B:
没有工况,没有条件,咋评价?要不,我给您占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工况,没有条件,咋评价?要不,我给您占卜一下?

都整合到里面了。不需要占卜,呵呵.......敢问,您是那座庙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的吧,这个单位要是写的话都写上,还有就是改一下颜色,就是哪些是需要输入的值(比如绿色或者蓝色) ...

表格里除了黄色框是输入数据,其它都是固定输出。谢谢你的回复,我发帖的初衷是想了解是否还要添加校核项,对有些重要场合,校核是必要的。

网友C:
然而看了半天,最基础的计算公式还是给列出来吧。。。。。。不然这只是表格!
表格当然只是表格,但内容是不是可以更多一些呢。。

网友D:
我看到gbt3098.1里面有紧固件的保证应力保证载荷等参数,你这计算方法和那个表格有什么关系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而看了半天,最基础的计算公式还是给列出来吧。。。。。。不然这只是表格!
表格当然只是表格,但内容是 ...

表格里的计算公式行被我折叠了,本想是看上去整洁点。下次发完整贴。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gbt3098.1里面有紧固件的保证应力保证载荷等参数,你这计算方法和那个表格有什么关系还是?

其中引用的计算公式,都是参照标准的,书本或国家标准里都有。谢谢提示。

网友(点评):
我最近刚查过数据,但是没看计算过程,所以不确定是不是一个思路和一致的数据处理办法。就算是一致也是不错的尝试。先赞一个。

网友E:
能把计算文件上传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把计算文件上传最好

因为才开始做螺纹校验,还需要进一步整理,确保数据准确。谢谢。

网友:
哈哈挺全

网友(点评):
呵呵,必须要的,后来又做了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