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螺母

楼主(2023-08-14):
图示,这是M22的法兰带垫螺母,应该是标准件,但是标准件最大是M20的,螺母上面表示BY-B,哪个大神制造这是什么螺母,规格型号

网友:
测量一下小径,螺距
之前做等速万向节的时候,大规格的螺母很常用

网友A:
BY-B六角法兰面防松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B六角法兰面防松螺母

请问有标准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标准号么

有标准号,ISO的,搜名字就能查到,但是M22应该是非标,前面的字母可能是制造公司打的标记。

网友:
这是出口转内销的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