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下降时 失速变频器报警

楼主(2023-08-14):
升降机提升过程没问题,下降的时候低频没事,往高频调的话会失速报警  是我电机选小了么?
大约总重100kg   速度0.25m/s       电机我选的0.75kw  60r/min   114NM     同步带主、从动轮 直径81.49

网友:
刹车电阻有没接上去

网友:
延长加速时间试试

网友(点评):
对,下降需要制动电阻,消耗产生的电势能

网友:
发电了吧

网友:
提升机负载大的话要配重的,你这是没做配重,下降的时候重力比阻力大,电机反向发电了可能

网友:
楼上说的,你有接反馈再生电阻之类的吗?不然反馈电流太大

网友:
应该是电机选小了,安全系数选大一些。匀速运行应该没问题,加速和减速过程受力会比平时大,还得考虑负载的转动惯量等等。好好算一下吧。

网友:
加一个制动电阻

网友:
加个减速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