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机构

楼主(2023-08-14):
需要一个旋转机构(手动或者电动),如图所示让工件旋转90度。我目前想的是用一个旋转电缸,但由于工件重力导致电缸受到切向力,不知是否可行。

请各位朋友分享下经验和建议,感谢!

旋转90度

旋转90度

楼主:
工件尺寸:400*300*150mm,工件重量:10kg。

网友:
工件跟电机之间是否可以增加承受重力的结构,该结构承受重力,电机轴驱动该结构旋转

网友:
分割器完美解决,成本1W

网友:
找一个NMRV减速机吧

网友:
旋转电缸和旋转轴中间采用联轴器即可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旋转气缸,成本1500-2000元。

网友:
旋转中心后端增加摆臂,气缸牵引可否?成本不贵,也不担心你说的电缸切向力

网友:
支架上装两个轴承,旋转轴装在轴承上,旋转气缸装在支架背面,只提供旋转驱动力

网友(点评):
角度只有90°,普通气缸即可实现,没必要旋转缸

网友:
中空旋转平台

网友A:
回转轴承200蚊+回转气缸300蚊,随便操

网友:
https://cn.bing.com/images/search?q=%e7%84%8a%e6%8e%a5%e6%97%8b%e8%bd%ac&form=HDRSC2&first=1
希望这个,会给你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转轴承200蚊+回转气缸300蚊,随便操

10kg,没必要回转轴承,
一个普通气缸,200左右搞定。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
一个顶升气缸,一个旋转气缸就搞定了

网友:
1、加一个减速机,通过减速机头去受力,这样可以减少点击的报警以及电机运转的惯性。
2、轴承支座,选大一点的轴承,轴做大一点,电机通过联轴器来传送动力,可以避免一系列转动问题
3、期待其他大佬补充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
参照这个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