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振动异响

楼主(2023-08-14):
各位论坛的大神,大佬们,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伺服电机处于待运行,电机振动很大,而且有很大的噪音,这是一个印刷相关的部件,当滚筒上的压辊合压,电机就开始不正常,公司内部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大家可以提供一些过往的经验供小弟借鉴一下吗

网友A:
印刷机?以前有一台纸箱厂用的横切机,电控是外包的,外包第一台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不说,停机时嗡嗡来回摇头,偶尔还高速翻转,挺吓人的。后来不知道改了程序还是加了什么原件,改好了。

网友(点评):
这事交给电气工程师搞吧,不是机械工程师的特长

网友(点评):
去找电气大神,而不是在机械论坛找哈

网友B:
初步分析惯量不匹配,具体原因还要具体分析,这里只说可能性,毕竟隔空就医不是个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待运行,还没有加负载,出来这声音不应该。高速运行讲究惯量匹配,有精度要求,低速时候一般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现象基本是电气问题

网友C:
调一下增益,再调一下刚性就行了,这个是电机加载后震动,参数不对,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不转的时候震动大负载大?电机工作的时候反而好,也是参数的原因吗?

网友D:
去年有一回伺服电机负载极限载荷,发现电机轴振动,把电机位置环增益初始数值改小亲测有效

网友E:
伺服电机处于待运行,电机振动很大,待运行是没有运行吧

网友F:
这伺服如果一直是在用,只是有一段时间这样,机械传动部分是不是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分析惯量不匹配,具体原因还要具体分析,这里只说可能性,毕竟隔空就医不是个好的解决办法。

惯量比没问题的,这个结构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但最近老是响,写程序的人是其他公司的,可能也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伺服如果一直是在用,只是有一段时间这样,机械传动部分是不是松了

就是压辊合压就响,滚筒都没有转动的

网友(点评):
看一下 电机轴和滚筒怎么联接的

网友(点评):
直连,减速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处于待运行,电机振动很大,待运行是没有运行吧

就是接通了电源,但是轴并没有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有一回伺服电机负载极限载荷,发现电机轴振动,把电机位置环增益初始数值改小亲测有效

增益过度是会响,但是电机轴都还没有开始转动

网友(点评):
电机厂家有没什么建议

网友(点评):
没有,可能供应商实力也不行吧,也不能直接联系生产商的技术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刷机?以前有一台纸箱厂用的横切机,电控是外包的,外包第一台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不说,停机时嗡嗡来回摇 ...

应该和程序有关系,但是没人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一下增益,再调一下刚性就行了,这个是电机加载后震动,参数不对,调一下就好了

可能要找专业的电气工程师来搞了

网友(点评):
自己改造没时间要求还行。这要是做产品必须找专业的高手才行,要不然工厂可能都要难受了,压力太大了

网友G:
感觉像是伺服的增益调试的相关参数是不是不太对,你用的对应的伺服去找对应的手册,重新调整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像是伺服的增益调试的相关参数是不是不太对,你用的对应的伺服去找对应的手册,重新调整下吧

后面减轻了对滚筒的接触面,压力降低,好像就解决了

网友(2023-10-28):
是电机轴向受力大了,伺服电机只能轴向受很小的力,一般电机手册上有具体受力范围参数,如果超过范围很多,上电待运行或者低速运行,就会有振动和噪音,这个不仅和设计有关,也和装配有关,所以有时会出现,同样的设计,同样的电气调试,有些地方有振动噪音,有些没有

楼主:
应该和侧板加工和安装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