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神给我说说风泵的使用案例?

楼主(2023-08-14):
因为磨边后的玻璃在出料端要把表面上的水吹走,准备用这个风泵来吹走玻璃表面的水渍,请问风压用多少好呢?还有这个风泵有一个吸气的,一个吹气,但我只要吹气的就行啦,另一个口怎么处理的,大神们有实际的使用案例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那就接吹气,另一个空着。至于风压多大,建议找一下流体力学的书,看看风力输送方面的文章,里面有参数可以参考的

网友:
不只是风压,还要看风量,实在不行买一台就试试,也不贵

网友:
先找到相应厂家借测,就相当于验证,如果吹力不够,再换大的,

楼主:
这个参数能看出风力如何吗?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个整的太腐败了,磨边机出口,风机不需要这种的,风刀设计很关键,能吹走水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案子,关键是风刀。

网友:
o(*≧▽≦)ツ:;:如果现场环境不好,影响进气,
进气口用钢丝软管引出去,
连接个金属箱,有条件箱里装纸过滤,
没条件箱里装金属网
(゜▽^*))

网友(点评):
直接连个滤芯也可以

网友A:
见过的是空压机配风刀,,,,,,不是涡流风机。

网友:
这个风压挺高的,几公斤的东西都能吹动

网友:
用过的行业,
包装-灌装-后段:容器套标后过蒸汽收缩炉,进行的吹干。
使用功率5KW,入口做过滤组件,出口管道使用不锈钢管路,出口使用风刀,风刀45°布置,水一部分吹干,一部分吹落,
使用后长期存在的问题点:10分钟以后,风泵发热,吹出来的风都是40℃左右的风(按室温有增减),
存在原因分析:出口风量与风泵流量的匹配存在问题,管道风阻过大,造成风泵出风受阻。导致风机阻力增大,扭矩增加,电流增加,增大发热量。
解决方式:吹干效果更好了,无需更改。

网友(点评):
你这后期处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的是空压机配风刀,,,,,,不是涡流风机。

空压机有水,同等流量,功率参数,空压机贵不少。空压机压力可以,风泵就控制不了压力

网友:
大多数车间都有气源,这个只是解决了气源的问题。吹水风刀是不多的选择,就是声音有些大!效果不错!

网友:
国内3D打印机的金属粉末送料机就是这个风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能看出风力如何吗?

有流量有压力还看不明白吗?流量除截面不就是流速嘛。

网友:
我只要吹气的就行啦,另一个口怎么处理的?
一个在外面进气,一个在工作台吹气,知道了吧,不然不是憋死了吗?

计算需要的用气量(乘以系数),然后设计风刀布局,吹气口大小.......
然后才选择功率。
当然还有噪音考虑,排水蓄水收集......

这玩意一般都是先可调的压力表 装在 风刀前 调整压力进行 试验,最后才整体定型。

以前设计过除尘的,你这个是吹气,我那个是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流量有压力还看不明白吗?流量除截面不就是流速嘛。

流速的数值怎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