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性能等级咋选?

楼主(2023-08-15):
螺栓性能等级选8.8够不够??
2吨的有动力滚筒输送机上链接滚筒和左右侧板用的螺栓
教材讲的和实际设计差别太大了

网友:
不谈直径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截取的一部分,按照手册计算选型应该不会犯大错

网友:
不谈载荷4.8的都可以,谈载荷10.9的都不一定够。

楼主:
滚筒留的安装螺纹孔M12,只能用M12的

网友(点评):
问下厂家建议,不放心就提高一级

网友(点评):
问厂家是没有用的,因为那都是照着国外抄的哈哈哈

网友:
选最高等级。12.9的。反正也贵不了几个钱。

网友(点评):
等级越高,脆性越大。8.8的足够

网友(点评):
8.8级足够了?脆性,高强度螺栓热处理,你真的了解吗!

网友:
一半8.8就属于高强度螺栓了,如果觉得有问题,可以加大螺栓

网友:
差不了多少钱,直接上12.9啊

网友:
最好按8.8级选,不够力就加大规格或者多布置几个,因为你没办法每台机都一直盯着车间的工人到底装了几级的螺栓上去

网友:
教材上的只是理论基础,还得结合实际情况来定。包括钣金计算也是,纯理论的东西,脱离实际,根本没用。

网友:
一般应用上8.8级足够,特种行业如核电什么的不了解。一般数据都是按照性能等级最低的紧固件来的,不用担心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初步校验计算,至少也要8.8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初步校验计算,至少也要8.8级。

好的,谢谢

网友B:
根据描述手算校核后得出6.8够用,8.8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描述手算校核后得出6.8够用,8.8稳妥

大佬,怎么手算的,能不能发一下思考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怎么手算的,能不能发一下思考过程

根据情况来看螺栓应该是受剪力,M12的截面积84平方毫米,6.8级抗剪强度大概在360Mpa,84×360÷1.5(安全系数)=20160,大概就是两吨的载荷。也只是单颗螺丝,做得不对的请各位大佬指正。不过又看了一眼,两吨好像不是载荷,那没有载荷算个毛线。

网友:
螺栓拧紧力怎么定

网友:
看你怎么用呀,螺栓要计算的

网友:
算剪切力啊,你螺栓知道强度等级,知道直径,不知道抗负载?还要看使用场合,算安全系数4-10-20倍之类的,
其中交变应力负载的,要算疲劳寿命,找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