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选型后导杆断裂

楼主(2023-08-15):
我选用了一款亚德客的气缸, TCL12*25的三杆气缸做压紧使用。 但是在静止状态整体运动过程中,导杆断裂。

我查了下手册,没有查到气缸的侧向力能承受多少。 大哥们有知道侧向力在哪里查询吗。

我计算了一下压紧后带着产品(2KG)运动,运动轴电机加速度带来的力大概有13N

总的来说就是压紧产品,然后整体侧向运动后气缸杆断了。。。。

附亚德客气缸的材料

网友:
图片要上传才行,否则只有别人看不见。

网友:
感觉得画个示意简图,大概结构,运动方向什么的

网友:
这么小的缸不适合带负载工作,只能适合推拉一些很轻的产品,

稍有带负载或力要求的的,都不应算这么小的缸,

这么小的缸,就不需要靠虑侧向力,当个直径推拉开关用就可以了.

网友:
目录上是有的,TCL12-25,容许最大侧向负载只有2N,太小了。

网友:
气缸缸径增大

网友:
有侧向力的,建议用导轨气缸,里面带小导轨,能承受一定的扭矩

网友:
气缸太小了,如果输出压力够,那就增加个导向吧

网友:
不一定是加减速断的,会不会在左右移动撞到什么了或者回原点上有什么碰撞?调试中误动作撞到?

网友:
自己设计个加强结构

网友:
这种现象无非3种原因
1.原件本身装配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更换;
2.选型过小,对负载认识不足,更换大型号;
3.意外受到撞击,解决办法,增加防护,或加大型号。

如果想分析亚德客气缸本身的设计问题,那是没有必要的。这都是量产,而且说到底,可能都是抄美国或者日本厂家的,设计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拆解测绘,从理论力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利弊。只发图这么说可能效果不明显

网友:
有侧向力的时候建议用导轨气缸,或者用一个笔形气缸加一个小的直线导轨都可以。
普通气缸在伸出状态下允许的侧向力其实是非常小的,亚德客的手册上应该是可以查到侧向力允许多少的

网友:
1.缸径太小
2.SMC有侧向负载介绍
3.用滑台气缸

网友:
问亚德客供应商就好了

网友:
增加导轨组件。

网友:
用滑台缸贵,也可以加导轨 导轨来承载

楼主:
这张表在亚德客的官网在线手册里面没有了, 您这个实在哪里查到的,方便告知一下吗。 按照这个表我们的侧向力大概在20N左右,应该是小于表额定的25N的(12*25 TCL)

网友:
缸径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张表在亚德客的官网在线手册里面没有了, 您这个实在哪里查到的,方便告知一下吗。 按照这个表我们的侧 ...

万能的某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