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每次只能选定一个目标,怎么回事?

楼主(2023-08-15):
正常是可以多次点选多个目标,可是现在选择一个目标后再点选另一个的话,原来的那个就会回到未选中状态。
咋回事呢?

网友:
按多选键,

网友:
(ง •̀_•́)ง:;在设置中,修改选择集

网友:
打开cad的选项界面,选择集选项卡,把“用SHIFT键添加到选择集”勾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