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架台提升强度的问题

楼主(2023-08-15):
如图所示的焊接架台
2000高,400宽。L部悬空处750长,290厚度。两侧板厚30,各个肋厚20。
现在图中粉色部位承受4T的力,有限元分析后现有结构最大变形0.5。希望能够加强结构,变形控制在0.1。
最先想到的方案是增加板厚,但收效甚微。想求助下从肋板布置上是否有提升强度的好方法。
或者说,进行焊接架台设计时,怎样的设计是可以提升强度的。

网友A:
中间的筋放到受力点中心,L型下方和立腿再加一个支撑筋。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B:
变化最大的就是不要用悬臂结构,你的筋板已经很厚了或者变化290这个尺寸,筋板感觉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筋放到受力点中心,L型下方和立腿再加一个支撑筋。应该会好一点

受力中心点正上方要装东西,所以那里没办法避开。目前这个结构主要的问题是这个'‘7’形状的架台上侧悬臂结构受载后倾斜向上变形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化最大的就是不要用悬臂结构,你的筋板已经很厚了

这个结构的变更时没办法的,正下方和对面和侧面都是其他单元,而又需要从图中所示位置加载。
我也是感觉肋板足够厚了,想从结构上入手加强一下

网友:
把受力点转换到上方受压,然后再优化试下,应该会好些

网友:
把你粉色承重及周围需要安装的东西一起装上去看看可否?能更清楚的了解周围的限制,这样大家才有更好的想法

网友C:
这样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我觉得无解,这种结构形式产生的力矩肯定很大

网友:
如果负载后变形量在0.1mm内 比较难

能不做悬臂梁就尽量不做 否则就只能加宽 加高 类似9楼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主要是为了提升蓝色悬臂部分的强度,如果改成这样,上侧也加筋应该是有些提升

网友:
盲猜一把没碰到过类似的,悬臂再延伸一节出去做下配重均衡一下可能会好点,有限元分析的时候没有施加负载的记得也要做一下

网友:
我认为更改一下材料会更好。
很好奇是什么工况使用,对于变形量控制的这么严格。
是否考虑预变形的方式,空载时让它在反方向变形0.5。加上负载就回来了。
或者加一个可调的垫片,受力后调整一下。

网友:
应该把有限元分析的结果图放出来,要看哪里薄弱才能知道加强哪里,单纯看图去估测是不准确的。

网友(点评):
不谋而合

网友:
都受力分析了,你看哪里最红,就修改哪里,

网友:
筋的方式大有改进空间。

网友:
你这个整体是什么样子?  是C形结构吗?

网友:
作为焊接件,你这个结构过于复杂,不方便焊接

网友:
变形大无非就是刚度不够,刚度不够按刚度计算公式调整就是了,最直接的当然变成不是悬臂梁的,然后可以改290高度这个尺寸影响最大,然后就是宽度方向尺寸次之,最次的是改板厚,对于界面来说有加强,但其实刚度提示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力中心点正上方要装东西,所以那里没办法避开。目前这个结构主要的问题是这个'‘7’形状的架台上侧悬臂 ...

正中间避开,可以做成龙门吗?不能龙门那可以把立柱延长,悬臂上侧也加筋试试 还有改变性能除了改结构 变化最明显就是改材料了 找硬度更高的材料试试

网友:
你把应力图或模型文档发出来,大家帮你看看或算算。